P5G41T-M LX2/BM5242/DP_MB上电RST灯常亮,不跑码

楼主(2014-11-05):
P5G41T-M LX2/BM5242/DP_MB上电RST灯常亮,不跑码,测量有时钟,有vrm_pg,怀疑是vrm_pg到南桥的信号断了,可是不知道怎么查。另外,在南桥的左侧有一个822排阻,左侧为3.3v右侧为2v多,更换后还是如此,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点位图查吧    我这里有  你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查吧    我这里有  你试试

楼主的点位在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查吧    我这里有  你试试

这个是不是?

网友:
2边电压不一样不一定就是电阻坏了   电压上拉之后就变成电平了  当然不能带负载  如果有点微单路就有可能使电压下降  你找图纸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点位在那?

我倒   大师 又见面啦    马上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倒   大师 又见面啦    马上补上

CPU风扇旁边的822换掉试试吧,我想起来上次修了个也是没复位  PG信号

网友:
除了vrm_pg还有电源PG信号共两 路。

网友:
我前天有修这个板,是换cpu风扇附近的822好的

网友:
找图纸或点位看一下,怀疑就去测一下

网友:
IO边上的822拆了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2017-02-22):
你有没有看清楚帖子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迅维的那种诊断卡复位灯亮说明没有复位,其它也有的诊断卡复位灯亮说明已经有复位了。先看什么 卡

网友:
分享是一种美德  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