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源DS1102E如何接2笔测掉电

楼主(2014-11-05):
前几日在论坛买了个DS1102E  求助高手解析如何用DS1102E 测掉电 要怎么调 如

网友A:
按你这图看是1通道3V先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你这图看是1通道3V先掉电。

谢谢 这个图是在资料上的  我想问的是 怎么调才会出现和图中的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 这个图是在资料上的  我想问的是 怎么调才会出现和图中的一样

一般都用自动档。AUT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用自动档。AUTO

可能我表达错了   我这边测的是  2条直线  当掉电的时候上一条整条下降    而不会像上面图中一样在中间就拆断掉下来这样子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我表达错了   我这边测的是  2条直线  当掉电的时候上一条整条下降    而不会像上面图中一样在中间就 ...

噢!水平扫描时间设置原因。再说这图是抓的波。正常都是一会儿就没了,变成一条直线的。

网友:
先开机接好测试点,设置触发功能,电压,时间,触发电平,触发模式,正常触发,触发条件,下降沿触发。等待波形出现。

网友:
要设置触发方式吧

网友:
我只想说  双通抓波是没有用的 大侠

网友C:
先开机接好测试点,设置触发功能,电压,时间,触发电平,触发模式,

网友:
按一下AUTO键,标笔设置X1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开机接好测试点,设置触发功能,电压,时间,触发电平,触发模式,

大神 能祥细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神 能祥细点吗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5932&page=2#pid11480655
详细就按照我上面的设置  调好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5932&page=2#pid11480655
详细就按 ...

天啊 有缘啊  就是照你的图正常设置了一翻   就是没有大神们测的那样  中间有折断下降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啊 有缘啊  就是照你的图正常设置了一翻   就是没有大神们测的那样  中间有折断下降的啊

这个就不清楚拉   毕竟不是所有的示波器都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