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t instruction of use

楼主(2014-11-05):
hi  i download mrt 1.8 but how to install it ?
mrt need for isa card?
please help me
thanks to all

网友:
后面两行看懂了!前面两行不懂。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

网友:
下载了 mrt1.8不懂怎安装?
是否需要 isa卡?
请帮助一下我
谢谢

网友A:
i need selfscan for poker but pc3k only dsp support
i hear mrt can do that
also HDD repair soft have sf but no work for me

网友A:
are you have any way to run sf in poker
i hear edit module 1F can run sf
can you help me this way

网友:
引用 网友A:
i need selfscan for poker but pc3k only dsp support
i hear mrt can do that
also HDD repair soft h ...

POKER?这个是迈拓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e you have any way to run sf in poker
i hear edit module 1F can run sf
can you help me this w ...

你要给什么硬盘启动 SF?你自己手上有什么工具?

网友:
你这个MRT 是很多年前的工具了吧,现在都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e you have any way to run sf in poker
i hear edit module 1F can run sf
can you help me this w ...

迈拓 POKER系列的启动SF的标志位是在1F模块的倒数第四个字节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