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5):
电脑开机后,关机再重启,就黑屏,如果拔掉电源线,有时可以开机,电源确定没问题,会不会是显卡问题
显卡
掉电
黑屏
电脑

网友:
台式机吧?把各板卡拆下清理金手指再试,一般都是接触不好造成的。

网友A:
裸板测试下

网友:
这问题说的好笼统

网友:
显卡问题也是有可能的,联系用排除发

网友:
换个显卡先排除一下嘛。

网友:
直接换显卡,内存和CPU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测试下
裸板怎么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