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示波器--秒杀梅捷板

楼主(2014-11-05):
同行急匆匆送来一块梅捷主板,说是急用。型号没仔细看。只看了 一下CPU是AM2接口的。

故障是上电不跑码
不跑码有很多可能性,CPU,桥的条件不满足,电压波形不对,时钟频率有问题都有可能会倒至不跑码。
果断打开示波器,先从供电来吧。
正常的就不说了。
当戳到内存供电的电感时,问题出现了。如下图

一看这个波形笑了,这是滤波不良。一般换电容就好了。
可谁知,电容,电感都换了故障依旧,奇怪了,拿放大镜在板上观察着。
发现内存供电管颜色有一点点不同,不仔细根本看不出。不管它,先拆了再说。
谁知用风枪吹了好久就是不下来。用点力拉了一下,焊盘一起下来了。原来下面烧焦了。
补线装件后上电,跑码亮机收钱。

时间有点赶,波型都没有拍。请见谅。
发贴不容易,迅维的分就不要省了,该加就加吧。
好贴会持续跟进。

网友:
你越来越依赖示波器了,哈哈

网友:
现在正在笔记本二期,要把示波器学好

网友A:
焊盘烧焦应该是内存供电管本身击穿短路引起大电流造成的,这里补的线路是从内存供电上管S级到滤波电容的吗?

网友:
没示波器   烦恼

网友:
土豪,就是用高端货,泰克

网友B:
电流过大造成供电管发热,或者供电管功耗过大,估计PWM驱动不良

网友:
看来你示波器已经用的得心应手了

网友:
这板要是只用万用表检修,恐怕一时半会儿修不出来。

网友C:
内存电感波形没看出来什么滤波不良,星月咋看的,看着像单次触发。

网友:
有示波器很多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
感谢分享内存供电有杂波导致不跑码经验

网友:
这波型看不出滤波有多大的问题

网友D:
从图看,电压低。滤波正常

网友:
这都能看出来,眼睛历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图看,电压低。滤波正常

电压低也可以用万用表测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内存电感波形没看出来什么滤波不良,星月咋看的,看着像单次触发。

要是楼主能详细解说就好了

网友:
看楼主技术好像很Nb的样子。

网友:
多多发帖啊,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过大造成供电管发热,或者供电管功耗过大,估计PWM驱动不良

嗯,供电管发热与本身击穿短路也有关系。

网友F:
示波器哥,赞成。
过去看一贴子,有人用示波器修一驱动板不触发的液晶,他就是用波波测驱动板1.8V供电的波形不对修好的,但万用表测不出来。
不过楼主的这个,用万能表或观察法也能修。

网友:
LZ这明显是电压都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哥,赞成。
过去看一贴子,有人用示波器修一驱动板不触发的液晶,他就是用波波测驱动板1.8V供电的波 ...

内存管发黄这里也可以拆下测量本身的对地阻值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电感波形没看出来什么滤波不良,星月咋看的,看着像单次触发。

这个杂波正常的吧。 。也没看出那里不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焊盘烧焦应该是内存供电管本身击穿短路引起大电流造成的,这里补的线路是从内存供电上管S级到滤波电容的吗 ...

上管的G极和D极都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楼主能详细解说就好了

实地学习了就知道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从图看,电压低。滤波正常

从回复看,你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管的G极和D极都烧了

嗯,上管G级和D级都烧掉的话,同时也会造成 G.S之间阻值对地短路为0或几十欧姆和两端相连,这里你最后没有测量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吗?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很厉害啊!秒杀!

网友H:
要是没示波器有什么方法测供电的纹波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要是没示波器有什么方法测供电的纹波吗?

供电的纹波你指的什么?

网友:
用示波器修板子就是快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供电的纹波你指的什么?

就是指在没示波器的情况下怎么看滤波不良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就是指在没示波器的情况下怎么看滤波不良

滤波不良一般输出电压会不平稳产生跳变情况,也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其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不良一般输出电压会不平稳产生跳变情况,也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其实。

要用什么万用表,我是数字表测不出

网友:
这个维修牛啊

网友:
我也想用 ,有的   但是我不会。。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是爽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从回复看,你不会用示波器。
因为没花钱学 就会AUTO 测32.768

网友:
LZ示波器难不难看啊,我师傅也有一个跟你的一样,但是我就是不会用,有什么捷径呢

网友:
有了示波器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
高手不解释!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大哥好眼力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还能通电。

网友:
这个台式机的波形都是这样的 啊,难道是我示波器有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搞张台式机的时序图看看蚂

网友:
楼主看起来常会去修台式机

网友:
我只懂笔记本的
台式机时序还不太会

网友:
学到了 有示波器真好

网友:
用好示波器其实挺方便的

网友:
换完电容后波形什么样啊?为什么有时测得波都有杂波啊?但是不掉电啊!是哪里的问题?接地不好?
neco
不是电容问题,应该是内存供电管颜色发黄造成本身上电工作发热引起烧断G级与芯片电压驱动引脚相连的线路。
详情

网友:
换完电容后波形什么样啊?为什么有时测得波都有杂波啊?但是不掉电啊!是哪里的问题?接地不好?

网友:
一般的观察法也能找到 不过 楼主还是很牛

网友:
学习了,示波器看来还是好啊

网友:
纹波不大,怎么就会不跑码呢?

网友:
星月,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值是怎么样呢?

网友:
场管坏颜色有什么变化 有点泛黄?

网友I:
内存 供电烧坏这样 。。。建议把RT9214换来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学会示波器 ,那不就功力大增了说

网友:
我习惯先用手摸一下板背面 这种管子一定很热了 一模就摸的到

网友J:
下面烧焦了  表面看不出来吗   开始修的时候你没大致看一下主板 ?

网友:
有一个20M模拟的示波器不会用,还是数字的看着清楚啊

网友:
内存波形没问题,而且及时是有滤波不良的情况,估计也会跑马啊

网友K:
测内存的供电电感与测供电管有分别吗?还有是不是维修完成后,一般进入到BIOS进行检查才算把板子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测内存的供电电感与测供电管有分别吗?还有是不是维修完成后,一般进入到BIOS进行检查才算把板子修好?

差不多,一般内存供电上管S级就是连接输出电感一端的。

网友:
莫非楼主带的眼镜有独特之处?

网友:
学习了  有示波器还是好啊 !!!!!滤波不良!!!

网友:
楼主给介绍下什么过滤器好用

网友:
这个波形我怎么也没看出有多少杂波

网友:
技术不错,观察细微!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下面烧焦了  表面看不出来吗   开始修的时候你没大致看一下主板 ?

下面焊盘烧焦一般是内存供电MOS管本身短路击穿上电出现大电流情况引起的,表面看不出必须要拆掉MOS管才能知道。

网友:
示波器还真是个好东西,如果用万用表就没有那么容易好判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内存 供电烧坏这样 。。。建议把RT9214换来

对的,一般烧坏都有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没有示波器 路过。

网友:
示波器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