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m-s2上电自动重启掉电,无限循环

楼主(2014-11-05):
上电自动重启掉电,无限循环,这种板子供电问题容易引起反复上电的情况,查各路电压,全部正常,bios刷了故障依旧,无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做的桥,奇迹!竟然好了。

网友A:
HM55的PCH,全通病是坏的剖了,朋友们,请秒杀。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HM55的PCH,全通病是坏的剖了,朋友们,请秒杀。谢谢大家。

重新打对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M55的PCH,全通病是坏的剖了,朋友们,请秒杀。谢谢大家。

你说的是什么啊  能不能说清楚点,

网友:
一般技嘉的主板  重启都是BISO 啊

网友B:
你说的做桥是加焊还是更换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M55的PCH,全通病是坏的剖了,朋友们,请秒杀。谢谢大家。

是说采用HM55 PCH的板子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做桥是加焊还是更换啊

加焊加焊加焊

网友D:
测一下BIOS第一脚看有没有跑码,不过内存也会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一下BIOS第一脚看有没有跑码,不过内存也会重启

你确定可以这样量?

网友:
是直接换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说采用HM55 PCH的板子的通病。

不可能吧,怎么看到其他人说HM55的桥不容易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HM55的PCH,全通病是坏的剖了,朋友们,请秒杀。谢谢大家。

有误导的可能性,请上一些论证

网友E:
请问楼主重植还是更换新的/

网友F:
这主板咋3个BIOS呀?要刷BIOS该刷哪个呢?

网友:
3个BIOS的板是刷哪个呀?

网友:
LZ不错啊,要我可能就修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重植还是更换新的/

直接加焊,当时没注意,加焊完后发现桥上的玻璃左上角碎了一点,不管了,直接上电开机,正常了

网友:
H55桥的板子都不行,问题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主板咋3个BIOS呀?要刷BIOS该刷哪个呢?

三个的话一般是ME模块一个,主BIOS一个,备份BIOS一个。掉电故障和一些奇怪故障有可能是MEbios引起的不过官网没有下载。(迅维搜索)还有主BIOS也就是M bios。一般刷这个就行,或者调换位置

网友:
修好就好咯,现在的新板也好多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