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3-s3l秒杀

楼主(2014-11-05):
技嘉的板子,型号看图,客户拿来说用着用着死机,然后再开不了机了,拆出主板上电测试,不触发,查io,有开关跳变,有到南桥的跳变,无南桥回复跳变,查南桥工作条件,发现rtc电路异常,晶振无电压,更换后亮机。

网友A:
晶振会突然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会突然坏掉?

不清楚,反正就这么修好的

网友:
晶振坏掉是可能的!

网友B:
修过这种问题,换完晶振收钱,第二天又回来,干桥OK, 楼主保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这种问题,换完晶振收钱,第二天又回来,干桥OK, 楼主保重啊

是加焊还是换桥呢

网友:
我也是VCCRTC,这样一步步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晶振会突然坏掉?

有供电不起振基本是晶振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供电不起振基本是晶振坏了

RTC电路出问题,一般加焊桥都能修好

网友:
晶振无电压有时是桥有时是晶振,不过先易后来,是晶振换了不行就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电路出问题,一般加焊桥都能修好

我前天还遇一台,加焊不行,要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RTC电路出问题,一般加焊桥都能修好

我也碰到加焊不好的,拿掉条线冒,也可以修复

网友D:
LZ专修主板吗,修的不错的样子

网友:
最好换个拆机的比新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加焊不好的,拿掉条线冒,也可以修复

碰到加焊不好的,拿掉条线冒,也可以修复  这是什么原理这么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这种问题,换完晶振收钱,第二天又回来,干桥OK, 楼主保重啊

已经两天了,还没有回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专修主板吗,修的不错的样子

在电子城工作,主要修主板,有时修点显示器,对笔记本电路也略懂,不过目前没有机会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