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有时能亮屏有时不能亮屏

楼主(2014-11-05):
接到一台DELL 1440笔记本故障为开机不亮屏,由于之前碰到很多DELL机器是显卡问题,于是直接加焊了显卡,再开机还是不亮屏,把cmos电池放电后开机可以亮屏,过一会又不亮屏。请问各位大神该怎么修?谢谢

网友:
有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换了试试吧

网友:
亮屏不亮屏电流是多少?

网友:
显卡重新植试一下

网友:
这样会不会是南桥这块的问题呢

网友:
先看下外接能不能亮,如果能亮一般是屏线问题

网友:
同遇到啊  电流上到1.3  在跳回来就显示了可就卡在1.3那里  不显示   楼主的修好了吗

网友:
在吗  楼主 请问修好了吗  告知一下

网友:
修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