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天维修的CQ40卡WINDOWS徽标蓝屏,Y450代码A2维修希望能帮助大家。

楼主(2014-11-05):
1.CQ40 能亮 在进win7系统windows徽标时卡一会直接蓝屏  蓝屏代码0000007B,换xp做系统滚动条直接蓝屏。

刷bios无果,内存、硬盘最先排除。更换北桥、南桥。加焊显卡,故障依旧。更换EC修复!

2.Y450 加电不显,刷bios,加焊显卡无果!代码:A4  A2 C0 B0    不亮,更换显卡依旧,换显卡旁边2颗显存无果,更换北桥,故障依旧。

   更换BIOS芯片 代码一样,接屏亮机。

    Y450通病: 1.电源小板 1.8v Q1 转换管容易出问题。
                        2.显卡和旁边2颗显存

论坛上有很多Y450挡A2的,可以试试更换bios芯片看看。

网友A:
这两个维修案列虽然看着简单
不过相信楼主在维修的时候 废了好久的时间才解决
一个蓝屏 一个电流正常不亮机  都是费时间的维修

网友B:
7b 肯定是模式不对啦,干嘛换那么多东西

网友:
第一台机器更换EC修复真的很抽象。

网友:
我一般都不用原机的BIOS芯片刷的,,,,,,,哎Y450跑这个马,有台没修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维修案列虽然看着简单
不过相信楼主在维修的时候 废了好久的时间才解决
一个蓝屏 一个电流正常不 ...

确实费时间,没有示波器,没有什么思路只有慢慢的来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7b 肯定是模式不对啦,干嘛换那么多东西

CQ40默认的就是ide

网友:
这个维修本花的有点大

网友:
CQ40那个蓝屏7B的,换EC有点想不通啊,真搞不懂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CQ的 ,  遇到的都是默认模式,

网友:
之前遇到一个CQ40走滚动条很慢很慢  没搞定  早知道换个EC试试了

网友:
今天遇上一台一样故障无解

网友:
先把通病抄一下,下次好找点

网友:
CQ40下次换个EC试下

网友:
上次一个y450不亮 显卡植球不亮 换显卡就好了

网友:
宝贵的经验  以后遇到类似的 直接可以解决了

网友:
蓝屏代码0000007B是EC引起的???从代码看不是硬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