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网线屏出现雪花

楼主(2014-11-05):
一客户拿来一个老的N5板X2处理器的电脑和19寸HKC的显示屏说屏幕上雪花多的晃眼让瞧瞧,起初以为是显示屏的驱动板坏了呢,把显示器接我电脑上正常,换台电脑试也正常,排除显示器的问题,把他电脑接上他的显示器也正常,额,没问题呀,接上网线准备上网瞧瞧,问题出来了,网线一查到网线口满屏的雪花刷刷的像下雨一样,网线拔出,立即好了,重复几次,现象依然,这是电容的问题吗,感觉好纳闷额,目测主板上的电容也没发现有何异常,这是什么问题呀,这种现状还真没见过,求大侠指教

网友A:
这种现象大部分都是电源干扰引起的,注意指的是ATX、显示器电源和猫的开关电源都有可能。先看它们接地良好吗。

网友:
应该是被干扰了

网友:
换一个电源看看,然后加一个USB网卡看会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大部分都是电源干扰引起的,注意指的是ATX、显示器电源和猫的开关电源都有可能。先看它们接地良好 ...

监控是很多会这样,但台式电脑第一次听说

网友:
換顆電源供應器看看,,如是雙針的電源插頭,把插頭轉180度(上下對換)試試看干擾是否會消失..

网友:
网线没屏蔽,干扰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大部分都是电源干扰引起的,注意指的是ATX、显示器电源和猫的开关电源都有可能。先看它们接地良好 ...

我这有个独立修板的插板,可排除外部因素,最后拆主板下来发现是主供电的滤波电容惹的祸,有两个电容上面没鼓包,下面鼓得包,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拆下在试机器就没事了,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大侠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