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Y430卡LOGO死机故障

楼主(2014-11-05):
联想Y430,板号是LA-4141P
开机出现LOGO时卡住一直不动,卡LOGO的故障一般都是卡外设或是BIOS资料损坏造成的,拔掉所有的外设后还是会卡LOGO,二话不说,拆机,  把C壳开就可以看到BIOS芯片了,D壳都不用再拆,直接用风枪吹上BIOS芯片上编程器重新刷写BIOS程序,刷完焊回板上,开机测试,LOGO顺利通过。二百两银子就这样到手了
顺便把这个BIOS上传上来方便有需要的朋友下载。

网友A:
看了楼主的文章,还是想起有这么故障的,记得也是联想的,楼主算比较有经验的,知道先拔掉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文章,还是想起有这么故障的,记得也是联想的,楼主算比较有经验的,知道先拔掉外设

先易后难排除

网友:
楼主 厉害 干脆利落 200块钱 轻松

网友:
楼主你这200大洋是捡来的!

网友:
楼主厉害 轻松200块钱到手

网友B:
这都能赚200啊?楼主在哪开店的,利润这么高?

网友:
看了此贴,心里顿时无语,咋我就遇不到这么坑爹的机器呢!!!

网友:
Y430 卡Logo,遇到不多,还是值得借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都能赚200啊?楼主在哪开店的,利润这么高?

这要看你怎么去跟客户沟通了,简单维修你也要说成难修,具体问出在哪不要说那么清楚,这样客户心里就不会那么不平衡了,自然也就愿意出这个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