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显卡黑屏维修请教

楼主(2014-11-05):
自己玩显卡维修一些时间了,经常遇到黑屏不显的,自检卡在26,dos下相关软件能查看gpu和bios(有片选,金手指值正常)信息。各供电都有(gpu,显存,bios),就是不显(不过自检,小喇叭不响),请有经验的朋友指个明路。,谢谢了

网友:
GPU坏的居多!

网友:
一般都是GPU坏的多

网友:
是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
不是GPU的事。

网友:
先查供电 在不就是GPU  金手指脏

网友:
一般是gpu的居多

网友:
第一次听说显卡也会集显和独显

网友:
有时是不甘心

网友:
我问过,有个修显卡的高手说电源部分坏的多

网友:
问的太笼统的。显存坏一样不亮

网友:
说话之前看看帖子,没几句话。显卡怎么集显?

网友:
显存坏了吧

网友:
显卡没有修的价值,想修换GPU吧

网友:
除了GPU坏,还有没有其他思路。小小白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各供电都有(gpu,显存,bios),就是不显

显卡要工作不止这三个电压的,你都没有找到gpu工作所需的全部电压,如果遇到其他电压没有,当然不亮了。

1.15V (大多数都是显存主供电输入通过一个MOS输出为1.15V)
1.8V (一般是用3.3V输入通过一个MOS输出为1.8V或者用12V输入通过1117输出为1.8V,有的卡设计不一样,直接共用的显存主供电)
2.5V (一般是用3.3输入通过一个MOS输出为2.5V或者2.5的稳压管,有的卡设计不一样,直接共用的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