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和内存时钟怎样测量

楼主(2014-11-05):
各位大师,笔记本主板动态电压(内存,桥,总线,CPU供电)OK后,下一步是时钟电路,如果判断内存和CPU时钟波形正常,不上CPU,用假负载可以吗?

网友:
可以上假负载检测

网友A:
假负载上有测量点的话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负载上有测量点的话应该可以。

    今天我用假负载测试了一下。内存时钟电压很才用0.28V还是0.028V不记得哪么清,这么低的电压有点担心是 不是存在,后面我找一台示波器测试,测试不到波形,CPU和内存都没看到波形。PCI-E就是100MHz,大师还有别的方法判断内存和CPU波形存在吗?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样求解啊!我只知道内存的排阻上可以测数据波看过内存没有!

网友:
这个我昨天测试了,正常内存条工作时在地址线上有方波出现,谢谢高手热心回复。

网友:
继续,不是还有CPU吗?

网友:
内存时钟,一般打值即可

网友B:
内存时钟 ·  示波器测内存槽的电阻即可·

网友:
用示波器最直接

网友:
用示波器只能测试内存的地址线上波形,不能测试时钟,时钟只能用电压测试,也可以用差分探头测试,成本太高意义不大。
但不知道内存时钟电压多少才是OK, CPU多少才OK?   请协助!    谢谢大师

网友C:
有示波器,测量就更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测量就更方便了

大师为何不买一台,才一千多1500就可以了。

网友:
要想修信号  示波器必不可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时钟 ·  示波器测内存槽的电阻即可·

是的,所有地址线上的电阻都有波形。方波。

网友:
可以,有示波器更好!

网友D:
Intel电阻 排阻上测量   AMD电容上测量

网友E:
一般我不测时钟  示波器直接测ADS#  或SMBUS# FRAME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我不测时钟  示波器直接测ADS#  或SMBUS# FRAME

我还刚开始学,很多不会,多谢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Intel电阻 排阻上测量   AMD电容上测量

谢谢你的提示。

网友:
打波波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