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870跑d2d1求助

楼主(2014-11-05):
开机d2d1,重启还是d2d1.上ddr3假负载,串行总线B无电压,打值无穷大。我不知这电压从哪里来。求先辈们指点一二。

网友A:
内存的串行总线最终是到南桥的。

网友B:
串行总线B无电压,你可以看一下那测试点,跟本没连线,所以说这个是不会压有电压的
还是测内存的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的串行总线最终是到南桥的。

好像都是要么南桥发出,要么受南桥控制,基本离不开南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串行总线B无电压,你可以看一下那测试点,跟本没连线,所以说这个是不会压有电压的
还是测内存的条件吧

内存168脚无电压,63、64.184,185无电压其他电压正常。谢谢你。请继续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的串行总线最终是到南桥的。

是南桥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168脚无电压,63、64.184,185无电压其他电压正常。谢谢你。请继续指导。

先加分,再继续

网友:
我不知道怎么加分??

网友:
这么多高手怎么没一个出来帮帮咱。自己先顶顶再说!

网友:
这假负载也是坑爹的,装上cpu B电压就出来了1,18v.现在就是内存168脚没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