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大师压力测试,用外接电源要警报,单用电池温度要低15-20度,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1-05):
最近碰到用鲁大师压力测试,用外接电源要警报,单用电池温度要低15-20度,这是怎么回事??
已经碰到好几台这样情况.

网友A:
因为用电池CPU会降低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用电池CPU会降低频率

正解,赞同

网友:
还没遇到这样的呢,不过要是不影响使用就当它是正常的了

网友:
机器如果没有异常就没事,有时候不能全信那个

网友:
你开高性能看看怎么样

网友:
报警什么的不管他,只要机器不掉电,风扇正常就没问题,有时候不能相信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