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4-11-05):
比如说上拉电压3V,是有控制信号过来才会上拉成3V,还是没信号控制直接上拉成3V,理论知识不好不知道怎么表达,希望有大神看懂指点一下

网友:
建议到迅维基地学习几个月,什么都懂了

网友:
   ⑴上拉电阻或排阻(一端接供电、另一端接信号线)
作用:为信号线提供驱动电压,信号线有了电压就能更快的传输数据

网友:
⑵下拉电阻或排阻(一端接信号线,另一端接地)
作用:对信号进行预处理,起到滤波作用,使信号达到设计时的理想状态

网友:
⑶信号线中的电阻或排阻
作用:降压、限流

网友A:
三胖哥麻烦解释下,下拉电阻怎么滤波的?新人求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胖哥麻烦解释下,下拉电阻怎么滤波的?新人求解

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是用来确定数字电路中常态的高低电平,如果没有这些电阻,可能出现界于高低电平之间的电压,这样非常不稳定,所以有些端口即使不用也要接高电平或低电平,以确保工作稳定

网友:
上拉电阻就是驱动电压,使信号更好的传输,一般上拉的驱动电压为3.3v,下拉电阻就是稳定信号的作用,因为接地.

网友:
比如说正常是3.3高,上拉左右就是增强力度,比如不正常时变低了上拉也失去了左右,就会保护

网友C:
上、下拉电阻在数字电路中常常用到,作用就是提高电路的稳定性。使高低电平作用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是用来确定数字电路中常态的高低电平,如果没有这些电阻,可能出现界于高低电平之间的 ...

这个是正解之一。

正解之二:对于I2C这一类open drain驱动方式的数字信号线,上拉电阻提供了信号从0恢复为逻辑1的电源。没有上拉电阻,这一类总线不能工作。

网友:
建议楼主花点心思研究一下电子电路方面的吧,实在不行参加个远程也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下拉电阻在数字电路中常常用到,作用就是提高电路的稳定性。使高低电平作用明显。

正解,跟我以前的笔记差不多

网友:
在论坛多下点视频学习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是用来确定数字电路中常态的高低电平,如果没有这些电阻,可能出现界于高低电平之间的 ...

额。。。这叫做滤波?

网友:
主要是限流,一般都用10K欧,用于芯片内部无高平电输出的场合,如射极开路型芯片管脚

网友:
有机会   准备去迅维培训基地 学学去

网友:
上拉电阻,针对接收高电平信号的芯片,比如PG未产生时在芯片内部接地,产生后开路输出,必须有外置上拉电阻上拉,下拉电阻比如SB里的一些信号,因为是数字信号,SB只识别1和0,及高低电平,要不高,要不就是地。所以有上拉和下拉一说。

网友:
上拉电压,下拉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解,跟我以前的笔记差不多

这么说是我抄袭你笔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