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维修

楼主(2014-11-05):
联想G450独显开机电流跑到0.41不动,时钟已开启,PWROK有3.3V电压,CPUPWRGD测量不到,PLTRST电压全无,刷BIOS无果,换南桥依旧,问题在哪?

网友:
查一下北桥工作条件

网友:
PLTRST电压全无:  查桥本身所以供电,时钟, VRMPWGD, 其他电路延时发来的PWROK  南桥才会发出CPUPWRGD给CPU.   同时发出PLTRST#

网友A:
PLTRST电压全无北桥供电查查,0.41不动?CPU供电正常吗?

网友B:
查CPUPWRGD是不是有上拉电阻

网友:
南桥的条件还没全,怎么会发出复位呢,不过要注意一下是还没发出还是发出了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CPUPWRGD是不是有上拉电阻

如果没标识很难找的,还不如在假负载上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TRST电压全无北桥供电查查,0.41不动?CPU供电正常吗?

难道你怀疑北桥拉低了

网友:
测供电  时钟  复位  按上电时序来  有图有真相

网友:
觉得还是要查时钟哪里吧

网友:
还是南桥的问题,换了一个新南桥就好了

网友:
现在维修 太烦了   有没有好一点的工作可以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