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4416S不显示搞不定

楼主(2014-11-05):
我修到这台HP4416s不显示。刚拿到手看电流是上下跳。1.3-0.9 一看以为是北桥问题,加焊了一遍。结果一样。换了一个。可以跑码了但是不显示。停在1.77。跑码卡停在A2.跑完到显卡了,手上正好有个这显卡。0728020的。换上却还是一样。而且有时会回到原现象0.9-1.3的跳变。诊断卡不跑码。看了很多论坛经验。说BIOS容易坏。就下了个刷下。跑码到A2不动。再下个刷上一样。那就确定BIOS没有问题了。还有人说显卡主供电芯片容易坏。我这板显卡主供电正常,打波形也正常的。不应该是坏的,不过也奇怪。每次开机跑码了显卡是不发烫的。现在问题来了。显卡换过。北桥换过,U换过,BIOS换过。内存换过。显卡1.8V供电也有。现在该从哪里下手呢?最主要能正常关机。

网友:
又是个奇葩机器哦,修过最多的还是北桥问题

网友: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问题啊

网友A:
北桥到U到内存地址数据线阻值打一下吧!再不行换EC。

网友:
南桥也要考虑啊

网友:
打总线的值,看一下阻值对不对,档代码的最好先把外设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到U到内存地址数据线阻值打一下吧!再不行换EC。

这个代码我修过换南桥好的,EC还没见过

网友:
南桥出的问题也比较多!!!!

网友:
会不会是料的问题??

网友:
A2不没遇到过这个代码

网友B:
这个机器其实最爱坏的就是北桥,我猜想你北桥没做好,一定要确认这点再查其它电路,其实没这么复杂,再做一次北桥看看

网友:
楼主换过U没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其实最爱坏的就是北桥,我猜想你北桥没做好,一定要确认这点再查其它电路,其实没这么复杂,再做一 ...

能正常关机了,应该不是北桥了吧

网友:
楼主是不是换的太多了    北桥换了 换过显卡又回原现象额? 这........

网友:
换显卡的话建议还是换料板上的 买的新的不靠谱

网友:
跟我之前修那个一样 最后换板了

网友:
外接有显示吗?或者看看是不是COMS电池的问题哦,南桥也有可能的

网友:
BIOS和显卡坏的多

网友:
同难的兄弟啊。。 我跟你一样啊。 1.4左右的电流往回掉到1.0    又上去又掉  循环啊。。
手上有2块这样的板都一样的故障。 加焊北桥没用  重做了北桥效果一样  加焊显卡没好 重做显卡的时候发现钢网不见了 现在扔那了。
BIOS可以排除  CPU可以排除  我拿客户一套好的确定了。
这样的机器肯定有人修复过 哪个大师来指导哈。。。
北桥坏死?CPU座?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