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音源输出被交流电24伏电击

楼主(2014-11-05):
笔记本电脑音源输出被交流电24伏电击一声道没声音,另一声道有声,diy功放不小心碰到的,是声卡坏还是那坏了,笔记本自带喇叭正常,另一声道音箱放最大有一丁点声音,不过电流声好大
R339
R340
在板上测两电阻阻值不一样,好的那边测了20k,坏的那边通路,上面有电容不知道准不准,现在不知道是声卡坏还是电容/电阻坏。

网友:
直接说一个声道有声,另一个声道无声,这样就明白了

网友:
两个声道应当阻值相差不大才对

网友A:
因为有隔直电容存在,所以声卡坏的机率小些。电容也不易坏,主要是电阻查查。

网友:
音箱放最大声有一丁点声,电流声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隔直电容存在,所以声卡坏的机率小些。电容也不易坏,主要是电阻查查。

电压大对电容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隔直电容存在,所以声卡坏的机率小些。电容也不易坏,主要是电阻查查。

在板上查了r339和r340,好的那边20k,坏的那边通路,把万用表调到2k档才有几百欧

网友B:
烧什么就换什么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什么就换什么喔

不知道烧什么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