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400单碟单磁头40G串口硬盘可以把碟片翻一面用吗?

楼主(2014-11-06):
手上有一块WD400硬盘,40G SATA接口,检测发现从15.5G~18.5G有较多的坏道,屏蔽后可以继续用,但是经常敲盘,这种小容量的串口硬盘比较少见,就开盖看了下,发现敲盘的原因是从外壳锁到磁头转轴上的那颗螺丝松了,导致磁头转轴松动,这个硬盘的磁头轴承套与轴很松动,要靠锁外壳的螺丝来压住轴承套端部,把这颗螺丝锁紧,就不再敲盘了。
开盖后,发现这个硬盘是单碟单磁头,碟片只用了一面,现在用的这一面有较多坏道,请问能不能把碟片翻一面装,用另一面?如果反过来装,还需要怎样的操作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真是一个好奇特的想法啊。。。

网友:
既然开盖了,就翻过来试下嘛。

网友:
是啊!既然开盖了,就翻过来试下嘛。

网友:
这个  还真没有试过  理论上应该是不行的  应为另外一面没有固件信息

   不过 你开都开了 没事  就反过来看看    有什么效果   不知道会不会敲盘哈哈

网友:
昨晚百度搜索时看到一篇文章,写到多碟硬盘,有的最上面和最下面都没有利用,在坏了一面时,可以反过来用另一面,不知道行不行,看来只有做实验了。

网友:
是不行的我可以绝对的告诉你,因为这个方法我自己试过因为有磁头那面是有固件的另外一面是没有写到有固件的,所以你翻转了之后没有固件就识别不了硬盘然后就不认盘了,如果你的盘有坏道我建议你可以先用wdr修一下,因为这些盘不难修的

网友:
有想法就勇敢尝试

网友:
这个留名 如果跑完可以正常使用那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