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工大大, ST500DM002 BIOS 認成 ST_M13FQBL, 寄去你那裡數據恢復成嗎? 內詳

楼主(2014-11-06):
如題, 羅工SAS大大:

現在一片ST500DM002的硬盤, 別人拿去其他所謂的數據恢復公司去做恢復但不過, 展轉來到我這裡, 初部檢測還好沒拆過, 且主板也沒動.
連機測試, BIOS 顯示型號成ST_M13FQBL, 且加電時能聽到輕微的11下敲盤聲.

連指令線看, Spin up後就一直Fail Servo了. 感覺上像是磁頭掛了?

因為小弟也沒其工具, 也不好判斷.
羅工大大看看能恢復嗎? 可以的話報個價格給我 (含備份用的硬盤), 另外付款用支付寶可以嗎?
若客戶接受, 我快遞這硬盤給你.

萬分感謝.
Ken

网友A:
指令回显是磁头的问题,当然Rom被改写也会报这个。需要先读出ROM程序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令回显是磁头的问题,当然Rom被改写也会报这个。需要先读出ROM程序分析

問題是我沒工具, 所以只能到這份上了.

网友B:
ST500DM002  这个盘很难搞呀    1 磁头易挂还有磁头挂的同时盘片划伤的很多, 最重要的是,你的这个盘,如果ROM不对的话,对于现在来说,基本无解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500DM002  这个盘很难搞呀    1 磁头易挂还有磁头挂的同时盘片划伤的很多, 最重要的是,你的这个盘,如 ...

所以才想請羅工大大出山, 看有救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所以才想請羅工大大出山, 看有救否.

谁回话,都差不多,“试”吧,呵呵,毕竟数据和换硬盘不是一回事,谁也不敢说百分百的,只能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回话,都差不多,“试”吧,呵呵,毕竟数据和换硬盘不是一回事,谁也不敢说百分百的,只能试了

嗯, 只能是這樣, 所以現在就等羅工大回覆了.  我自己一來沒技術, 二來沒工具, 只能到這份上來啦.

网友D:
基本可以确定盘片已经划伤了,现在的情况是只认电路板,无法加载固件微代码,数据成功恢复的希望比较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基本可以确定盘片已经划伤了,现在的情况是只认电路板,无法加载固件微代码,数据成功恢复的希望比较小了!

感謝小俊大大回覆, 看來羅工大大也很忙啊. 不知小俊大對此盤的數據恢復有信心否?

网友:
划了的盘不好搞呀,还有要确定没有动过ro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謝小俊大大回覆, 看來羅工大大也很忙啊. 不知小俊大對此盤的數據恢復有信心否?

对于这种盘 肯定是报价 ,然后收款,再然后试着读取
报价会很高,因为换二三个磁对都不一定能搞定
碰到过种,报价后客户说要的,然后换了几个磁头,最后搞出来些,客户根本再没有过回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种盘 肯定是报价 ,然后收款,再然后试着读取
报价会很高,因为换二三个磁对都不一定能搞定
碰到 ...

嗯, 確實是在這樣的客戶. 價格也知道是不低了, 所以也有打算若恢復不能, 也總不成一毛也不付.  現在狀況是先知道價格, 或是先付一部份金額才開始試恢復.  但重點是看起始金額是多少.

因為說到底, 在客戶的立場來看, 若東西要不回來, 叫他們付全額也好像不太妥當.
而對業者來說, 工作倣了卻收不到錢也是一大難題.

我在這事件上只個中間人, 本身亦為維修業者, 當然也理解業者的辛酸.

网友:
楼上的回复都非常正确,这种盘第一挑磁头,第二容易划伤,成功率非常低。

网友E:
至于具体的报价,建议你跟人私聊吧,在论坛报价似乎不是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至于具体的报价,建议你跟人私聊吧,在论坛报价似乎不是太好。

嗯, 好的羅工大, 這就是為什麼我最初發消息給你的原因, 不過看到你都說成功率超低, 那看來我要先對客戶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