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 SE2 开机掉电修复

楼主(2014-11-06):
华硕M2N68 SE2 上电跑码,有时能进系统,但一分钟内掉电,再开就跑码几秒后掉电,
量内存,2.16V  cpu 1.18V  桥 1.14V   总线1.22V,正常啊!头疼,加焊了桥故障依旧,换了IO故障依旧,示波器量电流状态,打假负载时钟波形都OK,都没有问题,再打所有822阻值还是没有线索!
再从电压问题找,结果发现总线输出场管控制脚只有3.9V(正常应该是12V高电平),一般都不会去量这个,只量1.2V出来了就不管了,
跑线到一个三极管,三极管一端接桥3.3V,一端1.6V(不知道哪里来的),3.9V连接一个822排阻,换了还是不行,再换三极管,电压结果又降到1.2V了,再从822另一端跑线,线路过了背板,跑不通了,(断线了)用个针把孔打穿,插个铜丝焊好,OK 12V出来了,再开机不掉电了,

判断,断线应该是我吹的时候板子起泡断掉的,实际应该还是这个三极管坏了!(这个三极管在LM324旁边)靠近内存插槽!怕把内存插槽吹泡了,从下面加热的,呵呵!

网友:
文字说明,看起来不是特别清楚……

网友:
ASUS一般小的东西容易坏!

网友:
有图有真相,但G极的电压这个问题我也很会注意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