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一根线救活ThinPad E430C!

楼主(2014-11-06):
一台THINKPAD E430C
版号LA-8131P

进水机,客户拆开自行清理了不行,拿到我这了,插可调电源待机0.001
测3V5V没有输出

测待机芯片RT8205 16PIN 18.73V

8PIN为3.53

17PIN为5.22

测1PIN与6PIN 分别为O

追查受控于PQ405 测2PIN5PIN分别为5.35

正常应该是个低电平,PQ405受控于PQ406 测PQ406第2PIN为0V
受控于MAINPWON 必须为高电平才能导通PQ406 RT8205才会输出3V5V

追查MAINPWON受控于PU101比较器

测第5PIN 为0V

是公共点B+通过PR118于PR121分压而来,往上查PR118两头也为0V

既然RT8205都有主供电,看来是断线了,查PQ102第1PIN 为18V果然

直接飞一根线到PR118

在插电待机为0.023 正常了。

按开关电流跳变正常亮机,一看绿屏!

还以为屏坏了,换一个屏已正常。

再把原屏换了也正常了,看来线虚了,此机已修复。

网友A:
图文并茂讲的很好,线虚了是指屏线,没插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茂讲的很好,线虚了是指屏线,没插好吗?

是的 应该是客户拆机时候不小心搞松了吧 图文并茂很不错 支持下。

网友:
楼主,你的仁宝电路很威武

网友:
典型的仁宝上电时序系列电路维修,这里PU101B电压比较放大器 5脚电压应该是通过PQ102低电平导通后产生19V电压通过+通过PR118于PR121分压而来的。

网友B:
今天也遇到一台!!!!

网友:
是这样的,楼主对“点火”了解得不错。

网友:
前几天接了一台E430C开3次才亮机,最近多试几次就好了。都不想搞   拿到售后还轻松一点

网友:
厉害啊 ,仁宝的机器你都如此熟练了!!

网友:
楼主排版 非常清晰。。。。

网友:
有图有真相而且还有文字解析,让人一看就明白,楼主写的不错。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有图有真相而且还有文字解析,让人一看就明白…。

网友:
仁宝上电时序系列电路很不错

网友:
楼主有没有点位啊 !

网友:
楼主是芯片级维修

网友:
分析得很详细,还上了,实物图,电路图,对我这种新人,非常有用谢谢

网友:
技术,文笔都很好!这样的贴子看着不累,一遍就全明白了。望多多发贴 。

网友:
清尘不显,有些故障真难修

网友:
楼主修机思维清晰,这板好像容易变形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不错,最后就是VS这个电压断线了吧

网友:
很快,很麻利。秒杀啊

网友:
仁宝的主板爱坏点火回路

网友:
新手 学习很多 谢谢楼主

网友:
学习了,希望多多发一些这样的贴

网友:
楼主是在哪学的啊

网友:
时序玩的很转啊

网友:
那个B+是预冲电电路吧

网友:
楼主的分析的很详细看的懂~~呵呵~~~进水机一般很爱断线的

网友:
屏线没插好出现绿屏,而且显示内容正常,这高科技啊

网友:
楼主用什么飞的线,还要用绝缘漆吗。
夜乌鸦
这种线脚漆包线
详情

网友:
仁宝上电时序系列电路很不错'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修的不错

网友:
讲得很仔细清楚。。。

网友:
楼主很厉害,看着修的很简单,实则实力惊人啊

网友:
图文很好,很容易看懂,

网友:
这帖子发的真好,图文并茂,看到的都给加个分吧

网友:
还是仁宝的点火电路

网友:
清个灰尘也能把主板弄短线啊?这客户咋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也遇到一台!!!!

故障一样吗?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确实要注意断线的问题

网友:
修这种故障理论一定要好

网友:
这贴写得认人一目了然,有文有图,理论分析层层推进,最后找到原因,好贴,典型仁宝回路的维修,赞一个

网友:
楼主 思路写得很清晰 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  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技术啊 学习了

网友:
很详细的过程,加分支持LZ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很有独立性

网友:
很详细呀。。  不错不错,值得学习的东西。。

网友:
绝对是高手

网友:
典型的仁宝故障,图文并茂,很详细

网友:
修好后 满满的都是幸福啊

网友:
图纸怎么不顺便共享出来嘛

网友:
楼主 这板子 没有丝印 电阻 都没标位置号  ,楼主是怎么 确定 电阻的 望解答

网友:
过程这么详细   楼主给力啊

网友:
高手啊。。。。要是没有图能修好这板子吗?

网友:
如果按照楼主的分析过程,首先应该考虑的就是MAINPWON信号,然后再找为什么正常是高电平的MAINPWON信号会是低电平,直接导致打开3V5V的MOS管PQ405的开启信号变为VL的高电平,PQ405导通,将3V5V的开启信号直接拉到地,不错不错,能看得懂思路,费点时间也能看出来,为什么一修机就不行了,没法下手,还是修的太少了,呵呵

网友:
楼主的案列图文并茂,思路清晰,我等新手收益匪浅!万分感谢!

网友:
进水断线比较多啊。有图纸就好修多了。 我是不敢随便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