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机器无CPUW供电维修与不上CPU无Vcore电压之我见

楼主(2014-11-06):
联想扬天机器无CPUW供电维修与不上CPUVcore电压之我见

前些天接一客户电脑,说通电,屏幕不显示,请维修一下。客户人留下机器,走人了,安下心来,拆机,取出主线路板,看了型号为富士康为联想代工的板子,型号为L-IG41M REV:1.0

上讯维下载来图纸
先测量CPU主供电Vcore电压为0,怪不得机器不亮。
intel的上电时序,内存--总线-CPU供电,查找内存供电
桥供电为1.5V 1.1V
没看图纸,找不到总线供电管,找CPU供电主控制芯片NCP5392的使能脚EN吧,打开图纸一看,是第1脚。
芯片太小,我万用表笔太大,曲径通幽吧,发现它的供电来自VTT_OUT_L,图纸到了CPU内,如图
它应该来自VTT模块吧,找VTT吧。
图纸上显示来自+1P2V_FSB_VTT,看这个电压去了哪了?
来自APL5912,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总线供电。
量一下它?!
测量结果为0.06V,就是说,无电压!换吧,可是自己又没有同一型号的芯片换啊,别,脑袋不要发热,看它的第8脚,测一下,0V!它有两条支路影响。一是供电,二是到了其它控制电路。供电来自5V,但是要找一个电阻,很小,一下子可能很难找到,另一支路控制电路如图
发现有2个芝麻管,PQ720PQ721,为什么知道是芝麻管呢?因为它的型号说明了是SOT23-3,一个3904 N三极管,一个是N沟道2N7002,应该在APL5912附近吧,因为它们是同一服务区 :)
毫不费力,找到Q721Q721,同时也找到了PR329,先测PR329下端,0V;再测上端,5.0V,上拉电阻也不知道正常不正常。再测Q721 D极,电压0V ,测其G极,5.0V ,暗喜,说明Q721没坏的可能性大,再测Q720C极与Q721G相连,不用测了,直接测B极,1.1V,虽然与图纸的1.5V相差0.4V,但也算正常吧。Q721没导通,说明它坏了,再在料板上找一t04换上,这小东西不费手脚,上好,发现诊断卡在跑码了,到了0B,我知道,Lenovo的图像应出来了。
当时来另外客户,不知为什么,把CPU取了,内存取了。过了一会,忘记了,又点了板的触发脚,量一下CPU的电压有多少。不量不知道,一量吓一跳,没电压!又坏了?!
原来没有上CPU,想起有些品牌机不上CPU关机,这不会为了保护关掉主供电吧?
看了一下图纸,研究一下,看图纸知道:
CPU的使能脚EN1PIN)的电压来自VTT_OUT_L,而它又来自CPUVTT模块,这模块的的供电来自1P2V_ FSB _ VTT ,而它来自APL591234脚。
也就是说,就算APL5912的总线电压来了,没有CPU就没有VTT_OUT_L,没有VTT_OUT_L,就不会有主供电芯片1脚的EN电压,没有EN电压,当然就没有主供电Vcore了。
注:因客户拿走了电脑,当时没拍照,有些照片来自“富士康代工联想L-IG41M不跑码维修”
在些特别声明,表示感谢。
发贴真的辛苦,同情我就帮我加加分吧,加分不扣分呀

网友:
功底 真厚实啊!

网友:
Q721本身这里正常应该是处于截止状态,这里APL5912芯片8脚EN信号电压才会出来,楼主是不是理解错误了呢?

网友A:
pq720基极电压应该为0.6V才对吖,pq720导通拉低pq721栅极电压,pq721截止,集电极才会有5V的嘛,楼主你再看看?

网友:
不错的我手上也还有一台这种机子

网友:
好,学习了,图纸不是很齐全,关键点的测量没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720基极电压应该为0.6V才对吖,pq720导通拉低pq721栅极电压,pq721截止,集电极才会有5V的嘛,楼主你再看 ...

这里PQ721集电极线路估计是与APL5912芯片8脚相连的,你认为呢?

网友:
INTEL芯片组的主板基本上都是不上CPU不出VCORE的~AMD的上假负载会出来。

网友B:
不错。感觉你们的图纸好好找到的啊

网友:
看的云里雾里啊

网友:
研究精神不错,可不惜没有官方的或别的资料证明

网友:
分两部份看,这样就能看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感觉你们的图纸好好找到的啊

论坛搜搜,有就有,没有可能真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