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关机白屏

楼主(2014-11-06):
一体板坏了  换了个统用的一体板  开机都正常  亮度 颜色  正常  只是关机后白屏

网友:
开关线不对

网友A:
MUTE   AOR- AOR+   AOL- AOL+   SHUT  DEI   EVA  VADJ CN5   那个是开关啊

网友:
我现在接的是  5V 12v  GND 还有  SHUT

网友:
吧SHUT  换成EVA 好了

网友:
控制线不对,不能控制

网友:
控制线不对,换成EVA

网友:
亮度线接错了 要么不要接

网友:
亮度线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UTE   AOR- AOR+   AOL- AOL+   SHUT  DEI   EVA  VADJ CN5   那个是开关啊

SHUT
开关不能同步就这样了,

网友:
把开机线和亮度线对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