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0gm-e41_ms_7623 无CPU 无桥供电维修

楼主(2014-11-06):
该板只有内存供电  思路查桥供电 发现桥供电正常前 是CPU供正常后发出开始信号给桥供电
看下图

这样就要看CPU的电路 了  查了EN 无电压

追查EN的来源

网友:
此桥电路图 论坛有

网友A:
拆掉Q17电压恢复正常,说明这个三极管本身击穿短路造成高电平导通拉低了VCORE EN信号电压使Q18处于截止状态,所以VCORE EN#信号电压测量为2.8v,造成Q15高电平导通EN没有电压。

网友B:
楼主应该看看双三极管Q19,正常的情况下应该由Q19控制Q17低电平截止,从而控制Q18为高电平导通,拉低D极电压,EN#低电平有效。Q15低电平截止,EN拉高,IC开启。

网友C:
我的建议是,你不应该拆三极管的,你要换那个排阻,这个可以说是V星通病来的,

网友D:
楼主怎么不测下那排组是不是坏了或换掉排组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看看双三极管Q19,正常的情况下应该由Q19控制Q17低电平截止,从而控制Q18为高电平导通,拉低D极电 ...

这里双三极管Q19处于导通状态Q17才会低电平截止,这个排阻不良的话,也会影响Q17的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Q17电压恢复正常,说明这个三极管本身击穿短路造成高电平导通拉低了VCORE EN信号电压使Q18处于截止状态 ...

非常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建议是,你不应该拆三极管的,你要换那个排阻,这个可以说是V星通病来的,

通病是有 因为有电压说明电阻不会有太大问题,排细的的 不想拆  我更关心的是场管 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不测下那排组是不是坏了或换掉排组测试

线上测有4.7K  所以就不拆它了

网友:
看不明白,是说这个管引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