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植珠难如登天...

楼主(2014-11-06):
放好珠子.风枪一吹...不是连珠..就是珠吹跑了.
风速最低.也一样.风枪距离芯片10公分以上.先慢慢的来...珠子也会晃动.然后连珠了
直接钢网加焊...钢网弄不下来..
边加热边下钢网...部分也连珠了.哎..
是焊膏的问题吗?

网友A:
风枪要用大口径的吧

网友:
植球用钢网比较好植,自己多练习一下就好了~

网友:
是你助焊剂搞多了,这个量一定要掌握好,要不就会连珠的。

网友:
慢慢来 第一次都是这样

网友:
焊油第一遍尽量少,等吹上之后在涂一遍,再吹一次

网友:
我已经练习N+1次了...还是一样...风枪我都是不上风嘴的..焊膏和是很薄很薄的...哎..
特别是0.45的珠..更难搞..风枪刚上去.珠子就晃动了
后来想用钢网直接加热..结果发现.钢网取不下来了.

网友:
植珠是钢网加BGA吧,没什么绝技吧,只能多练

网友B:
钢网 在 热的时候才能拿下来   拿 钢网前期  加点旱油 好搞一点

网友C:
植珠我一般都上BGA,没有这个条件的话,用风枪吹也行,但油不要太多,掌握好温度,其实时间久了自然就做好了,新手没有不失败的

网友:
慢慢来  我第一次跟你差不多,多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植珠我一般都上BGA,没有这个条件的话,用风枪吹也行,但油不要太多,掌握好温度,其实时间久了自然就做好 ...

连带钢网直接放在下风嘴.用上风嘴吹吗??

网友:
一,焊油尽量要均匀,太多会使珠子浮起来。二,加热要均匀。三,芯片焊盘有一层薄薄的锡就好了,要平整,其它的也 没有别的要求

网友:
买个好磨具  焊膏不要途太多  风速不要太大慢慢来

网友:
应该说你弄的少,慢慢你就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热胀冷缩     芯片不宜吹太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连带钢网直接放在下风嘴.用上风嘴吹吗??

直接用风枪大风口对着刚网吹,来回的扫,看到珠子发亮就差不多了,拆的时候也要掌握好温度,冷了就拆不下来了,搞不好还会损坏焊盘的

网友E:
:lo第一,你搞少了自己没有探索出来,第二,你没有一个好的师傅去效仿

网友:
有可能是你锡膏加多了,珠子就容易跑动,关键看你拿风枪的方向,比如珠子要跑左边,你稍微把风枪移右边吹过去,这个还是要多多练习,久了就会有经验的,加油

网友:
楼主还是一个一个的排除,焊膏 锡珠 钢网一个个更换就能找到问题在哪了,别人只是给你建议,最终还是要靠你自己解决。

网友:
不要心急慢慢来。焊油不要太多了

网友:
膜少点助焊剂,看着有油光就行,然后带网离远点低风速吹下,拿下网再吹次就行

网友:
弄不成只能说明一件事情,要么是你心急的性格。要么是你心里不够平静。。。。。

网友:
助焊剂要均匀,风枪要放垂直。以前我还不是根本就弄不上去。现在如火纯清了,呵呵。加油吧

网友:
是你助焊剂搞多了,这个量一定要掌握好,要不就会连珠的    关键看你拿风枪的方向,比如珠子要跑左边,你稍微把风枪移右边吹过去,

网友:
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阻焊及搞多了, 珠子就会跑, 风速调小, 风嘴搞远点, 温度慢慢调高

网友:
可以买那种直接加热的,应该会好植一点!

网友F:
楼主过来我教你一招,本人最喜欢植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过来我教你一招,本人最喜欢植珠了

你这是用你的头像在勾引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用你的头像在勾引我么...

不是这意思啊,哥真的是喜欢植珠啊,要不以后有植珠的你寄给我,我帮你植

网友:
熟练成巧,慢慢的联系就好了    可以带着钢网吹

网友G:
吹两次。带网吹第一次让大部分都化, 再在网上打焊油多打些再吹一次,珠子全化,油到网和珠之间润滑,趁热轻松取下网来

网友:
助焊剂搞多了

网友:
没事多练练就能找到窍门了

网友:
多练习下,熟能生巧

网友:
弄不下来是不是珠子选的过大

网友:
四个字,“熟能生巧”,多有耐心多练练;焊膏别弄太多,薄薄的一层就好了,多了珠子就不听话了到处乱跑

网友H:
年轻人,基础要加强,操作规范点

网友:
用网吧,我一直都用网,HM55的珠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吹两次。带网吹第一次让大部分都化, 再在网上打焊油多打些再吹一次,珠子全化,油到网和珠之间润滑,趁热 ...

谢谢点拨....刚刚用这个方法试了一下.终于有点盼头了..做了个pm45..最然还是有10多个点掉珠了..但是没掉的点.看上去很整齐了.没东倒西歪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年轻人,基础要加强,操作规范点

板卡级维修已经混了10年了..最近.镇里同行忽悠我.让我做做这个...他们接到的机都让我来搞..
我脑子一热..除了示波器.其他设备.都整起来了...
台式机还是老样子..直接换板..利润不比维修低...
笔记本能搞者搞.不能搞直接还给他们 .让他们自己换主板去.我就当拿来练练手了.

网友:
  不急的  多练  到会的时候就觉得植球也不难啊

网友:
有植株台卖啊!去买个 很号用的

网友:
那没用的桥和显卡多练练

网友:
先用刷子把焊膏刷均匀,在用850把风调最小加温

网友:
因该是你焊工没到家  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lo第一,你搞少了自己没有探索出来,第二,你没有一个好的师傅去效仿

很对
没有正确的方法入手是关键
之后是多练习 !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很对
没有正确的方法入手是关键
之后是多练习 !

现在是不追求方法了.每天有空就练练..
刚花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完成了一片...
把钢网弄下来.就花了我10分钟..
拿台式机的82801gb练手的..
这要是笔记本上的芯片..我怕是早让我吹鼓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是不追求方法了.每天有空就练练..
刚花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完成了一片...
把钢网弄下来.就花了我10 ...

首先你要方法正确
一般GBM 10分钟以内就可以完美植株完毕
方法正确多练习就好

网友:
慢慢来心态放正是关键,做的多了就好了

网友:
是才入行的说!多练习就好了,肯定要用钢网啊!取网的时候要在锡珠刚好凝固这后就取,别等冷了在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钢网 在 热的时候才能拿下来   拿 钢网前期  加点旱油 好搞一点

大师,BGA练的怎么样了

网友:
刚植就会拿是神

网友:
首先要把芯片焊锡用吸锡线弄平整,再用洗板水清洗干净,均匀涂抹专用焊膏,放置合适的钢网,选择的锡球要小于钢网的孔内径,然后用风枪均匀加热。一定要注意锡球的变化,基本上就可以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钢网 在 热的时候才能拿下来   拿 钢网前期  加点旱油 好搞一点

哎 一般般 把 最近在哪混啊  兄弟

网友:
下方预热,温度不用太高效果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要用大口径的吧

我用小口径从没出过事故

网友:
刚开始慢慢来

网友:
芯片拖锡干净,对角各放1个锡珠先焊好固定,然后在芯片涂少量焊油,放钢网排好珠后用镊子尖压着钢网加热,看珠变白下沉停止加热。几秒后不要等冷了取钢网。

网友:
我试了几次值球 没有一次成功的,热风枪一吹 钢网变形后 锡珠全断了或者翘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