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L-A690,cpu风扇不转

楼主(2014-11-06):
遇到一块主板,联想L-A690。能开机,能显示,但是cpu风扇不转。开机一会后会转但是转速不高,很慢。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哪位大师给指导一下。

网友:
你插在sys_FAN上试试,有的风扇供电pin数不同

网友:
楼上说得有理,可能是CPU风扇供电线线路出问题了,哪个三极管性能不良,这板好像有图纸吧,

网友:
是不是温控芯片的问题啊!!!风扇是随着风扇转速改变的 !!!

网友:
能是CPU风扇供电线线路出问题`或者是cpu座子

网友:
实在不行就直接改下

网友:
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等待真相。

网友A:
用大招,直接短接控制管子的  C   E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大招,直接短接控制管子的  C   E极

直接送他个12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送他个12V吧

嗯  懒人做懒事

网友C:
转就可以了,没啥影响,我们公司很多这种板的都很静音

网友D:
我试了,直接接上12v也不转,得开机过一会才会转

网友:
如果懒的查,直接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试了,直接接上12v也不转,得开机过一会才会转

就只留供电,接地两条线别的都不要,这样也不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就可以了,没啥影响,我们公司很多这种板的都很静音

最主要是能降温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机子自动关机吗?不自动关机,温度不高,机子客户使用了多长时间了?

网友:
装个鲁大师测试一下看温度高不,还有风扇转数如何

网友:
品牌机器就是这样的,转数不高是因为温度不高。。。
风扇转数会随着温度的上升而提高的。。

网友:
嗯,不转,直接供电和接地也不转。
不说进系统,首先开机风扇一点也不转就不正常。

网友:
这个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