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cer v193wl 变色请教

楼主(2014-11-06):
这显示器有个奇怪现象。有些主机像图2一接上去正常,用久了就会像图1那样变红,有些主机一接马上像图1变红。但用户设置菜单两种情况下都不会变色,已经试过拆机擦过排线和换了显示器数据线都一样,是液晶主板问题吗

就是同一台显示器,换不同主机有些一接上去马上变色,有些接上去正常用久才变色,肯定不是VGA线问题的,里面没电容涨之类

网友:
vga接口问题吗?

网友:
应该不是吧,因为刚接正常的主机是用久才变色,如果是刚接就变色的怎么插或者摇数据头都一样

网友:
用个通用驱动板测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显示器是液晶的还是CRT的呀?

网友:
液晶,身边没有通用驱动板,如果能确定问题就直接淘

网友:
一般集显的板子 都是北桥坏了,VGA头没有关系的

网友:
大家好像弄错我意思了吧,我是指这显示器换不同的主机会有时候变色有时候不会,不是说显卡喔,怎么说到北桥了呢

网友:
那你测下VGA接口呗,测下是不是三基色  1  2  3脚的阻值是否一致都在70左右的阻值,也许是里面三基色的电阻变质了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
谢谢楼上指点,回家再试试,可能我表达方式有问题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我说什么,现在再整理一次故障原因了

网友:
换下灯管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很特殊,,还没遇到过

网友:
已经测三基色  1  2  3脚都在78欧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