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55有杂音,麦克有回声

楼主(2014-11-06):
客户拿来一联想G555本本,说听歌,看电影杂音很大,视频聊天有回音,试机器,现状正如客户说的那样,起初以为是喇叭或音频芯片的问题,但客户又说他自己做这个系统才2天,之前用的时候没这种想象,于是给客户说先做个系统试试,好了按系统收费,不好就的拆机查修,客户同意,做了个系统上去,试机,,听歌,看电影没了杂音,试试MIC,也没了回音,就这样就好了,客户装的什么系统呀,还有这种奇葩事出来

网友:
驱动还是官方的好。

网友:
系统引起的杂音和回声啊。O MY GOD!客户自找的,LZ装系统收多少啊

网友:
麦设置有问题

网友:
其实都不用装系统的,重新设置麦就行了

网友:
这个简单 遇到好几个了  把那个麦克风加强关掉就行了!

网友:
把麦克风换掉

网友:
官网的驱动,驱动硬件起来,效果更好

网友:
LZ说的不单单是的麦的问题,还有杂音的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系统的设置问题,只有把设置修改下就可以了。

网友:
检修时要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驱动和设置的问题咯

网友:
我也试过修好了

网友:
lu guo zou ren

网友:
应该设置回音消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