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r428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11-06):
接手一三星r428笔记本开机不显示,公共点电压正常,3.3v 5v电压没有,跑电路3.3v一电感坏,找了一个换上电压正常了,开机还是没显示,开机后一会显卡芯片烫手,测显卡芯片后边电容,短路,请问是不是显卡芯片坏了,谢谢大师们了,   弱弱问下,笔记本显卡供电是多少伏,这板子测得是1.1伏正常吗,求大神

网友:
显卡供电12V,可能是显卡着了

网友:
各位大神们,帮下忙吧,给个方法,感激不尽谢谢了

网友:
刚开机时,看有无电流跳变,排除是屏的问题,那就是显卡了

网友:
显卡供电1V左右正常

网友:
3.3V电感我修到现在还没换过。。1.1V差不多。。建议取下显卡测量还短路不

网友:
建议找专业维修点,不要扩大故障

网友:
这么问,都没法回答了

网友:
没有短路还烫手就是坏了呗

网友(2018-12-16):
你上电了显卡工作肯定烫啊,显卡阻值低很正常啊,2欧左右都不一定算短路的,你示波器测一下大电容电压有没有杂波,这不是通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