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型号:TFT19W80PS 指示灯闪不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11-06):
AOC 型号:TFT19W80PS  指示灯闪不亮,是什么问题?测量电源板电压正常,不插屏线显示白屏,插屏线就电源指示灯闪,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知道驱动那里问题,求大师指点

网友:
有没有电容爆?

网友A:
没有,拆开量测电源板就是好的。

网友B: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不行就改一个通用的

网友:
重新刷一下屏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不行就改一个通用的

行吧,我看看不行就改,谢谢!!!

网友:
查出问题了,原来是电源板问题,电源板上C939电容漏液所导致不良,原认为是驱动板问题,看来错了还是电源板问题,电源板输出只有5v才对,之前测ON/OFF引脚还有3.29v认为是正常的其实不是这样的,看来以后还得仔细观察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拆开量测电源板就是好的。

多谢你的提醒

网友:
代换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