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DRMOS

楼主(2014-11-06):
请问大家是怎么焊接笔记本的DRMOS芯片,脚很短,烙铁都没法焊,,请问你们是怎么搞定的

网友:
用风枪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用风枪做的呀

网友:
应该是用风枪吧,不行在芯片的底部上点锡,在用风枪

网友:
取下坏的芯片后不要用络铁去清理焊盘。先用风枪把焊盘吹融,然后把好的芯片放到焊盘上就可以了,放芯片的

时候要注意对准脚位。

网友:
不都是用风枪吗?

网友:
都是用风枪就可以了…。

网友:
用镊子对准好芯片对应引脚与焊盘相连的位置,加点焊膏或上点锡用风枪调整好风速大小操作就行。

网友:
基本功啊.要打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