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2017 屏中间暗四角亮是灯管问题吗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4-11-06):
Acer  al2017   屏中间暗四角亮是灯管问题吗求大神赐教

网友:
发张图片看看

网友:
就这样您看下

网友:
在不在啊在不在啊

网友A:
这是有背光无显示啊,修主板吧

网友B:
这不是白屏吗?》

网友:
白屏嘛,把显示的图像修出来

网友C:
是背光的问题,是不是换灯管后才出现的这个样子

网友D:
这不是正常的背光么?没有图像么?

网友:
换过灯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有背光无显示啊,修主板吧

我打的是白屏  有图像的   我换了灯管后故障和这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正常的背光么?没有图像么?

我打的是白屏  有图像的   我换了灯管后故障和这一样

网友:
我打的是白屏  有图像的   我换了灯管后故障和这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背光的问题,是不是换灯管后才出现的这个样子

是的没换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白屏吗?》

我打的是白屏  有图像的   我换了灯管后故障和这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背光的问题,是不是换灯管后才出现的这个样子

是的 我打的是白屏  有图像的   我换了灯管后故障和这一样

网友E:
不像是灯管啊   要四角暗还有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像是灯管啊   要四角暗还有可能

他换的灯管可能是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换的灯管可能是短的

四角暗是灯管短  但他的是四角亮啊

网友:
没有分了  来2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