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包主板内存电压2.9v

楼主(2014-11-06):
一工包主板945gm。。。。内存电压2.9v。 内存电压是用比较器358m和一个开关管来降压的。。5脚是用一个1.2KQ的电阻和一个75Q的电阻来分压5v。。我算了下。 这样分压。得出的电压就是2.9v。。可二代内存是1.8v的电压啊。。现在有的内存也可以点亮主板。但是我怕烧内存。因为他原来的内存就坏掉了。。。不知道那位见过这个问题。。。给说下。。

网友:
内存芯片发热烫手不?烫手的话赶紧降压

网友:
能长常使用就行

网友A:
内存供怎么可以是3V,是不是测不对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怎么可以是3V,是不是测不对地方

地方对啊 。测的ddr2的脚。。。后来我也没动它。就把南桥加焊下。后来好了。。没搞懂。。哎。。

网友B:
这应该是芯片老化造成的,LZ应该将内存供电芯片换之

网友:
这板是不是很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芯片老化造成的,LZ应该将内存供电芯片换之

那有什么供电芯片啊,

网友:
既然你知道怎么改变电压输出值,就试着改一下吧!2。9V确实高了不少。

网友:
工包是什么牌子,没听过

网友:
电压高了!!长时间的话,会损坏内存的。。。

网友:
可以改电压试下啊,电阻应该坏了,分压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