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6):
跪求那位大师指点:1440不能充电,充电IC跟上下管还有EC都换了··就连电池接口的两个二极管都换了还是不行?目前现象就是电感一端无波形系统里面显示检测到电池但未充电

网友:
换电池试了没?

网友:
电池适配器都换过
有好板

网友A:
查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有吗?

都是正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