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新人求助 求修显示器的大神赐教一下修显示器的步骤

楼主(2014-11-06):
新人求助  求修显示器的大神赐教一下修显示器的步骤 比如说显示器亮一下灭了  可以听到板子上有哧哧的声音怎么量  或者说板子上量哪几个电压判定是什么坏之类的   新手什么也不懂求大神不要嫌我啰嗦   如能赐教一二  将感激不尽

网友:
你这是要一步登天的节奏啊

网友:
你的预备一块灯管好用的屏 比如这种一闪就灭的问题先把这个好灯管的屏接上 如果不灭了 就是灯管的问题 反之就是高压

网友:
如果不通电 看看 交流转直流 300V ,   还有后面的5V    12V  ,

网友:
问题看着简单,要是回答起来,打字大半天,楼主还是找点维修书籍看看吧

网友:
灯管或高压坏了,测灯管,如好的改高压

网友:
慢慢来吧先学习一下基础可好

网友:
這個還是在網上先看看基礎的視頻吧

网友:
液晶显示器说起来很简单 但是实际操作又完全不一样 多多实践就会深刻理解维修的步骤

网友:
亮一下就灭可能是灯管或者高压坏了,先看有没有电容鼓包,再用测试仪测灯管,好的就改高压

网友:
吱吱一般是电感会响

网友:
楼主问的问题就象你对维修显示器一样简单,还是找点书恶补一下吧

网友:
这东西讲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有些十来的师父摸一星期也修不了开关电源,或是售后部修不了的机子,来这里也不用几分钟处理好的.有时一个简单的开关电源自已弄几天也搞不定(输出电压老波动).有些不定时背光不亮的故障更是弄得人头胀,,除非你来一句换板得了

网友:
先用替换法查出具体是什么的问题

网友:
屏亮一下就灭,可能是灯管,也可能是高压板坏了。可用测试仪测灯管,好的就修高压板。

网友:
楼主  先好好学学基础吧,一下什么都会的那是天才

网友:
可能是灯管,也可能是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