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L193 wide

楼主(2014-11-06):
联想L193 wide   上电后,能看到可以通电,虽然屏幕是黑色的,但是有亮光,前一段时间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能看到图像的时候颜色偏绿。 请问可以帮我把故障定位一下么。。。还有拆机好难啊(上面,左边和右边的边框都拆掉了,下面那一边一直撬不开。)。有没有这款显示器的拆机教程呀。。。

网友A:
下面撬不开是有螺丝的,你应该先拆底座,从底座开始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面撬不开是有螺丝的,你应该先拆底座,从底座开始撬。

底座我拆掉了。刚才百度了一下,好像标签下面还有螺丝。。我回去再看看。。话说能不能帮我定位一下故障呀。我是小白。谢谢啦~~自己修看看 反正也是老设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底座我拆掉了。刚才百度了一下,好像标签下面还有螺丝。。我回去再看看。。话说能不能帮我定位一下故障呀 ...

你描述的故障一会黑  一会绿色?你能说清楚点故障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描述的故障一会黑  一会绿色?你能说清楚点故障么?

就是说快坏掉之前,还能看到图像的时候,画面颜色偏绿。。。现在完全坏掉了。看不到图像了。通电之后是黑色的,但是还能看到屏幕会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快坏掉之前,还能看到图像的时候,画面颜色偏绿。。。现在完全坏掉了。看不到图像了。通电之后是黑 ...

你最好能测试一下屏是不是好的。屏好的话 检测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能测试一下屏是不是好的。屏好的话 检测驱动板、

屏要如何测试呢?有没有教程呀。班竹求指点迷津呀!。。还有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