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插CPU能触发, 插上CPU 短接开机无任何反应(风扇不转)...

楼主(2014-11-06):
   盈通 AN68V3  1.1 ..
       无插CPU能触发, 插上CPU 短接开机无任何反应..

           CPU供电芯片   RT8855    +   RT9619A

              看了简单的RT8855图纸后,测它的供电都正常。  无插CPU情况下开机    VID0 = 1.5V  VID1 = 1.5V  VID2 = 1.5V
                                                                                                    VID3 = 1.5V  VID4 = 0V    VID5 = 0V
                                                                                上管供电D=12V ,  G=1.5V ,  S= 1.1V左右
                                                                                下管供电D=1.1V左右,  G=10V
                                                                   没插CPU, CPU的核心供电1.1V已经有出来了吧????
                                                                   但是插上CPU完全没反应。
      另外请问下。 cpu_VDDNB 是什么??

  附上在论坛查找出来的一张芯片图纸。

   高手指导一下意见小弟...

网友:
所谓N+1供电,复制来的:
“。。。。目前无论78G还是790GX主板,很多厂商都定位在整合范围内,如果想稳定并能超频,那么就要注意主板的N+1相供电了,由于三核和四核羿龙TDP比双核速龙高,同时AM2+接口和其他接口标准都不一样,同时K10处理器的集成内存控制器需要的供电会比K8更加严格,因此很多厂商都会在原始的供电设计上为内存控制器再加入一个独立的供电相,也就是我们所说的“N+1”相供电设计。
什么是N+1供电?目前市场上的主板都采用分离式多相供电,所谓“N+1”相供电设计,是其中“1”组供电专供 CPU内三级缓存、HT总线和内存控制器供电,另外的“N”组供电则为处理器服务。。。。”

修PWM电路最好有示波器,打G极波形能很明显地发现问题!屡烧MOS一般是驱动波形的问题或者造成,至于原因有多种,譬如自举不足!
纠正一下楼上各位拆除这相供电的说法!这相是不能拆除,因为这相是CPU_VDDNB,是一组专门负责CPU内存控制部分的主要供电,AM2+前的CPU这组供电是和核心公用的,AM2+后一般都分离了出来!
AMD的技术资料称Split Plane或者Dual Dynamic Power Management!

网友A:
没有大神说一下指点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大神说一下指点一下吗。?

拔掉12V  4pin辅助电源。也是一样触发无反应。
    灰色线对地阻值无穷大。
         但是不上U却能触发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