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会亮 换了条内存 还是不行

楼主(2014-11-06):
主板不会亮 换了条内存 还是不行主板不会亮

网友:
主板的问题

网友:
诊断卡看一下能跑码不

网友:
检测卡跑什么码看看内存工作电压正常不

网友:
拿去维修吧 别扩大故障

网友:
再换一下CPU试一试,不行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主板坏了,拿去修吧,小心别被电了,电流好几十安啊

网友:
电脑坏了,去修吧,如果想学电脑维修,这样问你学不到。

网友:
估计LZ连诊断卡都木有,还是老是送修吧……

网友:
主板上还有其他配件呢……

网友:
换内存试下 主板不认内存

网友:
那你就换个主板吧

网友:
把内存清理下

网友:
此处省去一万字

网友:
卡跑什么啊

网友A:
主板坏了,拿去修吧

网友:
放几天会好的

网友:
建议楼主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坏了,拿去修吧

建议他换新机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