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看你会后悔

楼主(2014-11-06):
机型:hp  G4
版号:DAR13J   REV:C
芯片组:HM65
故障:不触发、不出CPU核心电压(进牛奶一个月)
      机器顾客已经取走也没拍照,简单叙述下维修过程吧!希望为大家以后修HM6系列的机器能够提供有用参考。。。
     此机器是同行送修机器,同行换过RT8223、P2806。因为RT8223  16脚VIN主供电脚主板焊盘脱落飞线困难顾拿到我这里来修,心想此货拿来的机器都没有那么好搞!同行你懂得!测量USB数据线 直接为0,hm65桥上面唯一一颗电容也为0,手里没有芯片,tb订货第二天中午到货   ,先把桥干上。简单处理下新芯片引脚把RT8223主板焊盘脱落脚位飞线到PR94上 用绿油埋好紫外线固化15分钟左右将芯片焊接上,接下来是P2806这个升压芯片
13脚焊盘也脱落了,同样处理好飞线。通电发现电源口白灯不亮,测量PQ52
4脚有19V  3脚无电压追查G极电压为0V  PR129电阻左端28V没有升压起来,
28V是有P2806产生 仔细检查其周围发现PR76电阻腐蚀而且连接19V的焊盘也没有了 750K的电阻着实不好找,心想分压后电压2.2V,找个差不多的就可以于是从宏碁一个上网本上找了个850K的分压后2V左右应该也没多大问题 ,换好电阻飞好线实测分压后正好2V。再测28V仍然没有,于是测量 20脚VIN是19V  那为什么不出28V?此时走了弯路怀疑芯片没焊好再焊一遍仍然不出28V难道芯片有问题?幸亏订货时要了2个P2806换好另一个故障依旧,再次测量20脚问题出现了电压在跳变,测量PR12电阻阻值也在跳变,元凶找到了找了个1K的换上去,再次测量PC44 本应该是28V的电压怎么是19V?哥崩溃了!测量PC34电容两端一端9V左右一端3V左右明显不正常,此芯片已经换了2了不存在芯片问题了?芯片外围也没有腐蚀了?把芯片拿下来用放大镜仔细观察17脚发现焊盘似连非连了,妈的飞线!飞好线28V出来了,电源口小白灯也亮了测量3 5V电感没有电压,测量电感对地阻值100左右正常,RT8223   3  5V线性2V基准电压也已经正常产生,测量S5_ON 0V拿下PR79测量芯片一端为3.3V,难道EC挂了?仔细思索片刻灵感来了,此机器待机无3 5V PWM电压!难怪!按开机按钮在测量3  5V有了。
      机器从待机0.005加电到0.05A就不动了!EC已经正常发出S5_ON工作条件也就不用测了,测量PCH
工作条件VCCRTC  RTCRST#  SRTCRST#  NTRUDER#  INTVRMEN  均有3.3V
32.768晶振一脚电压0.3 另一脚0.2正常、DSWVRMEN(S4/S5深度睡眠1.05V线性稳压器使能脚)也被拉到了3V实测也为3V

测量RSMRST# 0V不正常,IO要想正常发出RSMRST#首先要收到SUS_PWR_ACK(S4/S5深度睡眠握手信号)

实测0.2V(R477是铜线), 可以再R474上测量
很多人看到GPIO就想到了BIOS可R13J这块主板bios的供电是S0的+3V

没有着急去刷BIOS
难道PCH没焊接好还是翻新打磨货?我定的是60大洋的原装货不应该呀!重新压桥再测SUS_PWR_ACK完美3.3V  RSMRST#也起来了,可电流还是0.05A左右,  测量SUSC#、SUSB#电压在跳变3.3-0这样来回跳,开关上小白灯也在闪,难道桥还是挂了?还是IO?仔细观察IO,发现有腐蚀。加焊IO故障依旧,料板拆个直接换掉。再次开机电流可以上到0.16A左右,实测CPU核心电压没有测量VR_ON有3.3 直接BIOS刷刷,再次触发电流一路狂奔到1.35A跳变良好,上屏幕亮机。
看到论坛的图纸均是加密的无法复制查信号且都不是R13J在此上传个,月饼大神发现重复请及时删除

网友A:
楼主写了那么多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B:
要是早点发现EC有进水情况 可能不会走这么久,P2806和G5934能通用不?我同样修了一台这机,是VH28不出,此芯片发烫,供电脚所连22欧保险电阻烧断,换了新的5934还是烧,测量全板无显示短路,最后不知怎么的,再换回原来的5934奇迹的好了。估计是把短路点彻底烧断。还是这芯片不能和G5934通用?

网友:
主要还是要检测信号呀

网友:
学习了  下次碰到好修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的图纸和维修经验,楼主能把这个机器的BIOS程序分享给我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早点发现EC有进水情况 可能不会走这么久,P2806和G5934能通用不?我同样修了一台这机,是VH28不出,此 ...

谢谢关注,因为他能发出S5_ON只是简单处理了下发黑的引脚所以没太在意。P2806能否和5934代换没换过不确定能否代换,只要脚位定义一样就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了那么多怎么没人回复啊

谢谢关注 同行朋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的图纸和维修经验,楼主能把这个机器的BIOS程序分享给我们吗?

BIOS论坛有了   就不上传了

网友:
看的眼睛都花了,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论坛有了   就不上传了

谢谢楼主,我已经找到了。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D:
兄弟这种低级灌水就不要干了     月饼大神快扣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这种低级灌水就不要干了     月饼大神快扣你分了

。。。谢谢兄弟提醒

网友:
刚提醒了一个    你又来灌水了

网友:
修这么多,如果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早点拿来可能就没这么多问题了

网友:
这破板怎么那么多的掉焊盘呀!要是我就不修了。

网友:
楼主做了这么多,又写了这么。楼主技术不错,思路清晰。让我学习了。

网友:
...日 这破机器 掉了那么多的焊盘和线 换做事我 绝对的不修了。。。。。

网友:
这图纸正需要的,谢谢楼主

网友:
维修主要还是靠耐心跟细心啊

网友:
你也是醉了。

网友:
赞一个 要注意啊 学无止境

网友:
楼主修机器果然细心啊~~~不然绝对奔溃了~~呵呵~~~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啊 不过维修前 仔细看看全版 估计会更快些

网友:
问楼主,广达 E40 s5on出来后续条件是哪些 我E40 上电0.02 请教下

网友:
前几天也碰到台G4的R33 主板,电压能到0.9死活上不去,桥换了、EC换了、bios刷了、都没用,是个2修机,以前进过水上家修好4天又坏了,就到我手里,后来直接换板

网友:
收藏起来 以后做个参考 也不错

网友:
修的不错 写的也好

网友:
压桥 就出来了 这个不可靠吧 要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桥虚焊了 ????

网友:
想知道楼主花了多长时间

网友:
看不懂,有点头蒙

网友:
这才是维修不放弃

网友:
P2806这个是什么芯片,怎么不来个全图

网友:
不错,这图纸里面有时序吗?

网友:
这么麻烦楼主报了多少钱

网友:
二修其实是搞投资一样,需要强大的理论知识做后盾!如果不能够走到最后一步的话,前面的付出将变得一文不值!

网友:
赞一个,不知道LZ修了多久啊,回报多少

网友:
收了多多少钱,,,

网友:
学习了 。很不错的经验,讲解的很好

网友:
看过,确实没后悔!

网友:
确实比较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