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

楼主(2014-11-06):
电路图怎么看不懂,请各位师傅赐教

网友A:
简单易懂点,我脑子有点转不过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易懂点,我脑子有点转不过弯

先从简单的开始,比如从电子基础学习,把电子元件原理搞清楚就简单了。

网友:
先弄懂原件,再弄懂原理,看电路图就明白了

网友:
形形色色的电路图是有电容、电感、电阻、二极管、三极管、mos管、晶振、信号走向。。。;你需要把这些基础器件的特性原理搞明白了,再去看原理图,不然你就是看天书,没学会爬就不要去跑,会栽跟头的,栽下来后还是老老实实的去爬

网友:
先看电子元器件基础了,这是最基本的,看完了这还有英语的缩写,一个一个慢慢背,坚持个一两年应该就认的差不多了,呵呵,天书啊!慢慢来吧,一步一个脚印,不一个脚印都是不行的

网友:
看电路图得慢慢来,不是一两个月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