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来主板区发下刚刚修到的两块主板,都没什么技术含量的

楼主(2014-11-06):
第一块是七彩虹G31 开机不跑码,CPU没工作,测内存桥供电都有 VTT1.2都有,唯独没有VCORE,那就测CPU主控的工作条件吧,首测供电5V的都没有,测供电来源是由12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而来,测12V有换两个分压电阻OK,取下测电阻阻值无穷大,此机修复,第二片是华硕G41,开机跑码DO96 换内存刷BIOS还是一样,最后没法就来基地看看还真有这种下故障的,果断换BIOS旁边822排阻此板修复,没什么技术含量大家勿见笑

网友A:
测12V有换两个分压电阻  哪俩个电阻   最好标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12V有换两个分压电阻  哪俩个电阻   最好标一下

肯定在主控附近啦呵呵,因为查芯片是多少脚供电的不用万用表量,眼睛就能看到是连到哪里了的,所以你要修到这个型号的板决对没问题

网友B:
还有这个华硕BIOS旁边的822不好焊,可能是我烙铁头比较大

网友:
慢慢焊啊,就好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12V有换两个分压电阻  哪俩个电阻   最好标一下

嗯,芯片供电脚一般外围连接压降保护和分压电阻比较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个华硕BIOS旁边的822不好焊,可能是我烙铁头比较大

822排阻要用尖型烙铁头固定与焊盘相连位置比较好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822排阻要用尖型烙铁头固定与焊盘相连位置比较好焊接。

  哦    明白了 楼主讲的很清晰下次来张图好修啊

网友:
有是一个华硕通病

网友D:
我发现你维修好叼的啊  就是超级牛X 。,在哪里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你维修好叼的啊  就是超级牛X 。,在哪里做呢

唉在东莞,现在维修苦逼的很呵呵,哪里牛了,还要在基地多多和他们高手学习呢

网友:
七彩虹那张有点难度,因为没有图纸的,这个你搞得好证明技术不是一般的好了!

网友:
放点好的焊膏就好了

网友E:
看别人修板这么轻松自如,到自己手上头就大了,无从下手呀

网友:
看来楼主是取之论坛用之论坛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别人修板这么轻松自如,到自己手上头就大了,无从下手呀

系统性学习过,然后积累一两年经验你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系统性学习过,然后积累一两年经验你也可以的

但愿能学得轻松自如吧,谢谢你的鼓励。只是白天要上班晚上自学两个小时,进步有点难啊

网友:
第二块华硕板我遇到过 和楼主情况一样 BIOS第7脚电压偏低,BIOS旁822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