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主板没有声音

楼主(2014-11-06):
技嘉h61m-ds2主板没有声音,BIOS设置正常驱动正常就是没有声音,酷狗可以播放歌曲。用外接usb声卡声音一切正常。求解

网友:
驱动没有安装对吧?

网友:
驱动是从技嘉官网下载的安装上还是没有声音。

网友(2016-08-17):
声卡芯片干掉试试

网友:
插后面试试,可以打开音频管理里,io 设置,禁用前面板检测。可以试一下。

网友:
声卡坏了吧     官方驱动装了都没声音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