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进水不开机!无CPU供电

楼主(2014-11-06):
客户拿机器来说开不了机,进水2天了,拿到后拆机一看TPS51219一片都发霉了,先仔细看有无掉件,无掉件后用洗板水洗干净,测PL10阻值0欧对地短了,PC105对地短了,二话不说先把PC105换了,PC105不短了,测3V5V都有!通电电流源一跳一跳的待机0.01跳到没有然后又有,心想这下麻烦了,又测发现PQ25两端是通的说明被击穿了,换之再把PC105换了这下OK了!通电再测,现在不跳了但是还是开不了。再测PJ16对地短了,断开好了现在通电不短,但是电流上到0.38不上了说明什么大家知道了吧!现在就是CPU核心供电出不来!找了一份TPS51219图纸但是看不懂没写原理和电压值,但主板图纸上写了BST、SW、DH、DL4个电压都是1.05V就是不知道这个1.05V是不是51219自己发出的!还有就是1.05V是哪个芯片个发出的?求大神们帮忙分析分析!在线等!小弟感激不尽!另外附上图纸和51219的图纸

PJ17两端都是1.05但是1.05VS一端对地短路!无从下手啊!

换了一堆东西终于开机了!附上开机图

LENOVO Y400 QIQY5-LA-8691P.pdf

网友A:
照你说的PL10上不是有1。05V电压了吗,  后级短路了吧  找出来

网友:
求回复!自己顶!

网友B:
DH上管驱动,DL下管驱动 RST复位 SW感觉像供电,你看看PGOOD,就是16脚有没有电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你说的PL10上不是有1。05V电压了吗,  后级短路了吧  找出来

怎么会有呢!PL10一端接PQ24一端接PC105正怎么会有呢!而且原来PJ17是连在一起的我断开之后才不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H上管驱动,DL下管驱动 RST复位 SW感觉像供电,你看看PGOOD,就是16脚有没有电压呗

SW有电压但是要按了开机键只有有3.316脚没有电压!

网友D:
很明显后级有短路,你断开PJ17测是不是一边对地正常一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后级有短路,你断开PJ17测是不是一边对地正常一边短路?

对啊!我也知道短路啊!关键的问题是不知道PJ17另外一段连到哪!它是通孔的背面一排孔就没有一根线!就不知道往哪里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后级有短路,你断开PJ17测是不是一边对地正常一边短路?

那个。。。。这机子PJ17貌似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这机子PJ17貌似没装。。。。

好吧,楼主说的是PJ16...我看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W有电压但是要按了开机键只有有3.316脚没有电压!

SW我感觉是上管高电压导通了从B+那里过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W我感觉是上管高电压导通了从B+那里过来的

意思是断开PJ18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断开PJ18看看??

我看图纸这些PJ18,PJ17都是不装的啊。。。你怎么都能找到。。。我晕死,你试试看呗,段了PJ18有电就是PJ17过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图纸这些PJ18,PJ17都是不装的啊。。。你怎么都能找到。。。我晕死,你试试看呗,段了PJ18有电就是PJ ...

已经好了PJ17和16是要连接的!到PU9结果PU9附近的一个电容短路引起PJ16和17对地阻值不正常!换了之后OK开机亮了!开始给你说的换的PC105发烫是电容本身不良引起的换了就好了!换PC105是我把板上的CPU背后的电容对换就好了!能开机但是新问题又出来了!开机至少等2分钟亮!最后把那个电容换了一切正常!所以提醒大家以后遇到开机慢的考虑CPU背后的电容!最后谢谢回复我的朋友大神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好了PJ17和16是要连接的!到PU9结果PU9附近的一个电容短路引起PJ16和17对地阻值不正常!换了之后OK开 ...

呵呵,修好就好了。恭喜恭喜钞票到手

网友:
LZ太有才了,学习了

网友:
短路还是烧鸡比较快捷,一个个拆  太麻烦了

网友:
短路要好修些   学习了

网友:
太神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