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G41MT:开机显示cpuID:06FD patch ID:00A1 一直卡在这上面死机了。

楼主(2014-11-06):
                    今天接到同行一片GA板,不开机,指示灯一闪一闪,不跑码  串口芯片折了一样,刷过BIOS后亮了,另外的问题也来了,GA  G41MT:开机显示cpuID:06FD patch ID:00A1 一直卡在这上面死机了。键盘也没反应了 BIOS是决对好的,版本换了好几个都一样。CPU  内存也换过,没用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网卡屏蔽试下

网友:
拆掉网卡和声卡试试

网友:
要是BIOS没有问题的话,换个时钟芯片吧,不行就很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估计是键盘鼠标问题

网友:
外设供电
IO
干SB

网友:
82801GB看来是死了

网友:
把外设都拆了之后,就只有干桥的方法了

网友:
换成赛扬420之类的CPU试试。

网友:
一般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外设  桥  前提是电压正常不

网友:
楼主的 修好没有  我的也是

网友:
主板复位完成后,就能显示了,CPU去读取BIOS信息卡在cpuID:06FD patch ID:00A1了,CPU读取BIOS没过,楼主BIOS没刷好,技嘉BIOS问题是通病!

网友:
不行就换BIOS芯片试试吧

网友:
要是桥的问题就划不来了

网友:
搞定了没有,是南桥还是BIOS还是键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