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C开机不充电

楼主(2014-11-06):
联想G465C开机不充电,开机查看驱动正常电脑左下图标没有电池图标,拆机测试一二脚又2点多伏电压,三四脚又3.3V电压,后面三个脚无电压,上图一张。在求联系G465C图纸,我在论坛找了几张都不是浪费了我几十积分。

补充内容 (2014-11-13 11:42):
搞定了,是电池坏了,没有查电池他的电压是比较低,插上好的电池电压马上出来了。

网友:
先查引脚定义吧

网友:
查芯片的引脚定义

网友:
换个电池看看先

网友A:
建议先去测下电池好坏

网友B:
这个可能还是EC的问题

网友C:
二伏多肯定不对啦,那是电池的主供电

网友D:
先确定电池是不是好的,BAT_INT#不接电池是3.3V,接上电池后才是0V,那两个复合二极管看有问题的话直接拆掉,不然会影响BAT_DAT和BAT_CLK的数据传输就认不到电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先确定电池是不是好的,BAT_INT#不接电池是3.3V,接上电池后才是0V,那两个复合二极管看有问题的话直接 ...

图纸能发给我吗?我也想换,但要先确定是否电压被拉低了。现在手里没有一样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伏多肯定不对啦,那是电池的主供电

知道不对,但找不到图纸无法维修,瞎换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还是EC的问题

不可能吧,PD7跟PD8都有主电压,到了PQ41跟PQ34就没有电压了。

网友D:
我看的是这个图纸,论坛有啊,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8265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去测下电池好坏

我不会测电池,一般都没有修过电池的问题,有没有直接对电池排除的

网友:
没有电池,有的话早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纸能发给我吗?我也想换,但要先确定是否电压被拉低了。现在手里没有一样的电池。

邮箱,623453165@qq.com,  谢了大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看的是这个图纸,论坛有啊,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82659-1-1.html

又是假的,才几十K打开是一个网站来的

网友:
看看后极有没有短路

网友:
电池接口就两个管子 量一下看有没有短

网友F:
联想的机子 一般都是那两个管子其中一个短

网友G:
不接电池测量是不准的,没有检测到电池也不会开启电池充电状态。

网友H:
量下电压对比,先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又是假的,才几十K打开是一个网站来的

不要用迅雷之类的下载软件下载,用浏览器自带的下载

网友I:
EC上面有两个 SMB CLK和SMB DATA,是电池的检测总线 打下阻值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EC上面有两个 SMB CLK和SMB DATA,是电池的检测总线 打下阻值看看

一般阻值都正常 ,就考虑充放电芯片和E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接电池测量是不准的,没有检测到电池也不会开启电池充电状态。

我是接了电池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联想的机子 一般都是那两个管子其中一个短

PQ34型号是AO4419我这里没有这个芯片,请问他可以用什么型号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H:
量下电压对比,先换个电池看看

没有电池,买个回来太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用迅雷之类的下载软件下载,用浏览器自带的下载

这样会有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I:
EC上面有两个 SMB CLK和SMB DATA,是电池的检测总线 打下阻值看看

正在考虑,我想问一下PQ43   型号 AO4419可以用什么型号替换

网友J:
接上电池量下充电电感上的电压是几幅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接上电池量下充电电感上的电压是几幅

插上电池电感2V多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又是假的,才几十K打开是一个网站来的

那是PDF格式的啊 明明1.6M呢

网友L:
5脚在不插电池的情况下,是3.3

网友:
引用 网友L:
5脚在不插电池的情况下,是3.3

我插了电池还是这样的。

网友M:
没图纸看查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M:
没图纸看查充电芯片

有,查了,现在等电池回来安装上去试一下,应该电池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是PDF格式的啊 明明1.6M呢

迅雷造反,浪费了我的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