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q24753A 要满足什么工作条件4脚才能为低?

楼主(2014-11-06):
索尼本,板号:mbx-224,不开机,电流0.000,bq24753A  4脚为19V,请教bq24753A 要满足什么工作条件4脚才能为低?

网友A:
28先要有供电19V    8  和5脚  要为高电压 5V  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先要有供电19V    8  和5脚  要为高电压 5V  左右

8脚2.7V(应该是正常),  5脚0.6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