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7715主板维修

楼主(2014-11-06):
V星MS-7715主板 ,主板是AMD的,测CPU供电没,桥供电没,只有内存供电有其他没有,他的供电先内存——CPU—桥供电——其他供电,那就先修CPU供电吧,测CPU上管短路,换上上管跑码了。没有什么技术就是这个主板先是内存——CPU——桥供电——其他供电。

网友A:
换个上管就好了,恭喜,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上管就好了,恭喜,又学习了

我也在这测试,以为是先桥供电,测CPU供电这上管短路了,换上去通电能跑码了

网友:
没认到CPU就不出桥供电哦

网友:
AMD的好像还有个dda2.5

网友B:
最好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上下管一起换

先不管了,这个老板这里管子少的可少啊,修好就差不多了。

网友C:
楼主好像把AMD的检测顺序说反了一个吧?应是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VDDA2.5V------时钟------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像把AMD的检测顺序说反了一个吧?应是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VDDA2. ...

AMD:内存-VDDA2.5-CPU -桥-总线

网友:
我怎么碰不上呢

网友:
楼主这样不怕不稳定吗,我基本是上下管一起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