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11-06):
B460 开机没有反应,拆开后有稍许水迹,再测量,待机没有3V  5V,没有发现短路,就看看电源管理芯片,TPS51123,依然没有发现问题,。。。。换一个吧,还没有这个芯片,和TPS51125一样,就大概看看图纸和他的引脚,换上以后,3V  5V来了,开机还没有反应,继续查。。。。看网上说EC的bios容易坏,刷一个 机器开机OK。
总结:
这个机器EC的bios  容易坏
TPS51123TPS51125通用

网友:
这个笔记本CPU供电MOS管,铁壳的,也容易坏

网友:
运气好啊,我修好后开机显示3个英文单词联想B460开机报错,unregistered exception handle——有修过的进来,换过全新南桥,换了2个还是一样的,声卡拆过,南桥BIOS刷过好多个版本,还是一样,

网友:
这机子通病太多

网友:
这款机器就是送钱的机器,通病很多的

网友A:
铁壳的是不是很不好更换的?没换过

网友B:
51123和51125通用???

网友:
这机器就是几个毛病,3v,5v供电,和铁壳MOS管

网友C:
为什么铁壳MOS管容易坏,厂家还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123和51125通用???

通用,亲测过

网友:
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铁壳MOS管容易坏,厂家还选用?

唉不知道厂家怎么想的,总之坏的多了咱们做维修的才好,不过最近发现联想有些新款CPU的,说是第四代处理器,铁壳短路的基本上CPU也挂了唉。。。动不动就是几百块一个U,很多客户都不愿意修主板又换U了。。。

网友:
楼主可否讲解电源管理芯片你是怎么确定好坏的吗

网友:
这机器 铁盖MOS管坏的多,有时候CPU也会一起坏

网友:
可以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壳的是不是很不好更换的?没换过

很好换的,注意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壳的是不是很不好更换的?没换过

乌龟壳加点锡 风枪吹下 就直接粘上了 换不好会大短 换后最好先不要上CPU